有码,高清。联想M2VLERH-LE技嘉代工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9):
晚上闲来无事,想想还有几个板子没修,有一块从电子城淘来的板子,蛮喜欢的,弄一弄吧。

反了,忘了正过来了,凑合看一眼吧。

好了,开始吧。 先测了一下短路,没什么问题,于是上电。没有复位。

测一下各供电吧。
CPU 1.6正常

木有总线供电。。。

D级供电已经过来了。

但是觉得这个G级好像有些低。

于是查了一下图纸,是由LM324控制的。 于是测LM324各个脚
看7脚输出证明输出到场管的控制级是没问题的。

但6脚5脚电压明显太低了。

6脚作为一个反馈脚,没有电压正常。 但是5脚作为开启脚,没有电压就不正常了。 经查图纸,开启信号是这么来的。

为了省点照片,我就稍微简单点说了。 经查,是其中一个管子坏了,导致拉低了开启信号,于是换上一个好的,结果如下。

总线供电出来了,但是你妹啊,复位有了,竟然不跑码,尼玛,太坑爹了。 这查的地方太多了。。。 咋整呢,忽然发现角落有个八脚的小IC。是不小心撞坏了,还是我拿来就这样,竟然没有注意,太大意了。脚都歪了,有两个脚空焊了,晚上像素不行,也照不出来。 于是加焊了一下。

结果跑码了,但是,又挡在了D4。

哎,各种不顺利啊。 那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主供电1.8正常,负载供电供电0.76,有点偏低吧。。

于是查负载供电的来源,是由W83310降压3VDUAL而来。W83310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但是4脚仍旧只输出0.76V的负载供电。 但是手头没有W83310,于是用RT9173更换了一下。
(你妹的,上传次数已经20了,不能再上传新图片了,那就只好说了。。。明天再来把剩下的图片补上。)
更换之后,负载供电0.91正常了,然后上U,内存,正常跑码。
此板修复。

补充内容 (2012-6-20 09:44):
最后的两张图在20楼。

蛮心细的吗
3.1
看来负载供电以后要注意乐

网友:
哥们精神头挺大啊,你这帖子是上今天0晨1点40分59秒上传的。能搞,有精力,不过得问一下内存负载电压都为0.91才正常吗?还是说应该有个范围比如 应该在0.8至1V。呵呵

网友:
3.1

网友:
内存负载电压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50%)

网友:
内存负载电压是内存主供电的二分之一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才对。

网友:
修电脑的有几个不沾点码,悲哀啊

网友:
在码下去,可以卡D了,三缺一

网友:
这也是个垃圾板,要么不出问题,出问题就搞死人

网友:
联想的板是不好修啊。故障重重啊!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图文并冒,表不错,就是负极笔插在usb口不太稳,有时候耽误事,我以前也经常这么干。

网友:
这板我都有好几片,没有搞定啊

网友:
修电脑的有几个不沾码

网友A:
和我修到的一摸一样的故障。我那个也是总线供电没有,5脚没有基准电压开启,后来我把Q24摘掉总线供电就出来了。接着内存信不过,当D4,也是查到内存负载电塔偏低,只有0.68v,换一个好的W83310,就好了。楼主那个坏掉的管子也是Q2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修到的一摸一样的故障。我那个也是总线供电没有,5脚没有基准电压开启,后来我把Q24摘掉总线供电就出来 ...

不是Q24就是Q26,忘记了。

网友B:
楼主怎么不把联想LOGO上张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把联想LOGO上张图呢

已经发了。在你楼下。

网友C:
楼主,谢谢你啊,分析的非常不错,很合适新手。学到了一点,W83310可以用R9173代用。谢谢楼主。发这么一篇贴子肯定用了不少的时间。真的非常感谢。还有问一下楼主,VDD12--EN,这个信号,是12V的电压上拉的吗。也就是说运放的第五脚正常的话,应该是高电平12V吗。只有Q24截止工作,运放的第五脚才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谢谢你啊,分析的非常不错,很合适新手。学到了一点,W83310可以用R9173代用。谢谢楼主。发这么一篇贴 ...

VCC12_EN不是由12V上拉的,是由VCC3经过分压上拉的。因为Q25的B级连着的R292没有装,所以跟Q25就没什么关系了。 必须VDD跟VCORE同时为高电平,才能拉低5VSB,这样Q24才能截止,VCC12_EN才能得到高电平。
看这个总线供电产生的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谢谢你啊,分析的非常不错,很合适新手。学到了一点,W83310可以用R9173代用。谢谢楼主。发这么一篇贴 ...

不是12V上拉,是VCC3经过分压上拉。 分压之后应该是1.23V。
必须VDD、VCORE同时为高电平,拉低5VSB,这样Q24才能截止,才能游高电平的VCC12_EN。

网友:
楼主一定下了不少的功夫把,多谢楼主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照图索骥  修的不错啊

网友:
真是高手,联想的板比较难修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看了您的帖子感受很深刻,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
学习中。。。。。。楼主好技术!

网友:
楼主是高手     膜拜...

网友:
好经验,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