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故障码58,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2-06-19):
故障码停在58不动了,cpu风扇转,没有任何报警声

网友:
有没有拔掉内存试试看看,跑的什么码

网友:
把键盘插上再跑测试卡。

网友A:
845主板,有没有显示?

网友:
拔内存试了,也是跑到故障码58就不动了。
都是插着键盘跑测试卡的。
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1看2摸3瓣桥

网友:
一样一样的拔,看拔那个它变码,如过只有CPU了那就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
嗯,拔光了,就剩cpu了,还是停在故障码58。
可以确定是主板坏了,可是不知道确切是主板哪块。

网友B:
不上cpu呢跑什么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cpu呢跑什么码啊

有cpu啊,跑码只插着cpu了,一直显示58

网友:
换个cpu呢

网友C:
我是个新手,可以给我讲讲主板吗?我老听他们说845,945主板什么的,怎么来看的啊!他们有事么时代差距吗?具体说说,谢谢大哥了!

网友:
手头没有可换的cpu
故障码58的解释是“BIOS ROM的数据区检查结束;将清除发现<ESC>信息。 非设置中断测试。 ”
以前真没见过跑码出现58的情况,这解释也不太明白。
“将清除发现esc信息”,既然停在这了,难道是没清除esc信息?这和主板哪有关呢?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个新手,可以给我讲讲主板吗?我老听他们说845,945主板什么的,怎么来看的啊!他们有事么时代差距吗? ...

845一般都是478的cpu,用ddr1的内存吧。945的应该都用上775针的cpu,ddr2r的内存了吧。

网友:
这个对我来说很有难度,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bios是winbond的w83627hf-aw,贴片焊的。要刷bios只能焊下来拿编程器刷了吧

网友B:
winbond的w83627hf-aw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io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45主板,有没有显示?

听楼主描述应该还没过内存,应该没有显示

网友D: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bond的w83627hf-aw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io吧

哦,是io
不好意思,我新手。bios应该是w49v002f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楼主描述应该还没过内存,应该没有显示

是的,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问题吧

集成显卡,都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问题吧

集成显卡,都在主板上。

晕,这网络卡的,多点了两次。。。

网友B:
58以前还有什么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以前还有什么码吗

先FF,然后就是58

网友:
灵异了,主板自己好了。
之前通电几十分钟都停在58上,这会再试就过去了,挂上内存硬盘都没事了。
我是不明白了,这比乌克兰的幽灵球还神奇。。。
对了,好了之后发现cmos是phoenix的

网友:
谢谢以上提过建议的朋友

网友E:
这么老的板,还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老的板,还修吗?

正好练练手。
当然,还得看维修成本,不好修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F:
刷下BIOS,插上显卡试一下,没有插内存是跑什么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下BIOS,插上显卡试一下,没有插内存是跑什么码

没插内存不能跑码吗?我看可以跑啊
不过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G:
BOIS在板子上是很特别的芯片,不是焊的,是卡在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BOIS在板子上是很特别的芯片,不是焊的,是卡在上面的

有焊的,这个板子就是

网友B:
以前朋友有块七彩虹的865,开机一直ff 差不多一分钟后才开始跑码,用电吹风吹下就不用等那么久。现在在我家开机立即跑码,正常使用中。灵异啊,感觉是因为湿气太重导致电容有点问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以前朋友有块七彩虹的865,开机一直ff 差不多一分钟后才开始跑码,用电吹风吹下就不用等那么久。现在在我家 ...

呵呵,这两天也是气温高,又阴天闷热,看来天气也是个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朋友有块七彩虹的865,开机一直ff 差不多一分钟后才开始跑码,用电吹风吹下就不用等那么久。现在在我家 ...

时间长的原因也会导致这样的事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这两天也是气温高,又阴天闷热,看来天气也是个因素

现在觉得太依赖检测卡,总把故障想的太复杂了,以前不懂什么桥虚焊什么的,看到不跑码的机子,先用电吹风伺候下,基本上都好了。现在看到不显示码的机子,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头绪了。

网友:
嗯,工具是死的,报的错误经常莫名其妙

网友:
会不会cpu座空了

网友:
刷一下BIOS。不行就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谢谢。主板自个好了

网友I:
就怕这种软故障的主板了,元件老化,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怕这种软故障的主板了,元件老化,不好弄

是啊。摸不清啥原因,让人郁闷。
不过还好,幸运的是主板恢复正常了,这也得看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