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2-06-19):
今接到两台,联想G430 集成显卡的,均是加电无显示,内存更换了,无效,请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换u试试

网友:
期待高手指教,是联想 3000  G430

网友:
这种新板一般都 是内存有问题   挑板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上512的条子不认,上256的认,上两条256的都不认,板子挑内存啊。

网友:
阿,这都神马情况。浮云都理解不了!

网友:
具体加电到哪里了,过了内存吗,没过就的话刷下BIOS

网友:
G430的板子很好修的, 我以前在工厂里就专门修过联想的板子,你用示波器测一下是不是真的不显示还是显示了屏没有反应,你用液晶的代替一下看,如果显示那说明是有那个三级管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碰到过,可以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好在前几天,买的不是G430,质量这么差,怕怕

网友:
还可以做下北桥试试

网友:
有的就可以用

网友:
实在不行,量下各桥的供电

网友:
学习中,遇到好处理

网友(2012-07-28):
谢谢各位帮助,还在努力中

网友:
呵呵  你还是送来给我修吧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2012-10-06):
今天也碰到一台集显的,电流卡在0.8几不动,客户说晚上忘了关机,早上电脑还是亮的,像死机一样,关也关不掉,就把电池拔掉,再开就开不起来了,南桥焊接了一样,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看,还有就是用低速内存。

网友(2013-07-12):
我手上两台集显的都是上电0、5几后掉到0、2几之后又上去了掉到0.2几没复位南桥北桥都换了新的BIOS也换了好机器上的故障一样头都大啦

网友(2014-06-07):
我也碰到一块了,开机跑0.8 还会掉电,本来还想刷个BIoS,看了几个贴,都没刷成功,现在不敢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