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进不去PE

楼主(2012-06-19):
小弟遇到一块主板维修进不去PE、换块主板就好了、、还望高手指点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可能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有些机器不支持呀

网友:
补充一下:此主板是裸机测试的没上硬盘、U盘启动工具是好的、暂时的解决方法是换了块主板。想知道是那块进不去PE的主板是哪里的故障、还望更多的高手来解答

网友:
有些老主板根本就不支持U盘启动,还有的对U盘启动支持不是太好,

网友:
是这样的,老主板不支持从U盘进入PE,根本就没那个选项,但是能检测到插上的U盘型号

网友A:
PE可以进去、但进不去PE桌面、、

网友(点评):
PE集成的显卡驱动不能驱动你机器上的显卡,别用U盘了,用光驱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可以进去、但进不去PE桌面、、

我指的是在BIOS里设置第一启动项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USB选项。

网友B:
一般进不了EP跟内存关系大点,看看北桥和内存咯

网友:
845以上的主板都支持(极少数不支持),可能是因为你的USB接口是1.0的,读取慢了点,等久些吧,我遇到过等差不多30分钟才进桌面的,要不行就从做一个U盘启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进不了EP跟内存关系大点,看看北桥和内存咯

怎么测北桥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什么主板啊   不支持吧

网友:
老主板进PE要狂按F2,否则慢慢等。

网友:
845主板进pe提示缺少文件 是正常的

网友:
主机老了点或者换一个小点的PE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是进不去pe的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C:
如果用U盘,系统碟都进不了PE,那很有可能就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你换一个版本PE试试,有哪些精简版的,应该可以进,老电脑478针的我进了次用了10分钟,幸好是还有别的电脑修,没在意,不然我也会认为进不去PE。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U盘,系统碟都进不了PE,那很有可能就是南桥出问题了。

到底是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南桥还是北桥?

该怎么测南桥的好坏?

网友:
去掉硬盘 能否进入呢?

网友:
U盘可以读  那就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我曾碰到过老板子,一进PE就黑屏,是因为PE集成的驱动程序无法驱动老板子的硬件....

网友:
可能是机器太老了吧。

网友:
只有南桥才会影响进不了PE

网友(2013-03-02):
你们这群傻逼,小磊问了半天,你们答非所问。

网友:
这要看你是从那启动再检查一下BIOS设置。如果设置没问题那就得跟据故障查电路了。一般外设U盘和光驱都是南桥和IO芯片控制的你要关键查这。

网友:
同学同学看看

网友:
遇到过主板识别不到U盘的,还以为U盘坏了

网友(2013-09-17):
我也有个海尔的品牌机  G31-M5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解决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以前也碰到过  做了北桥依然那样 这次不敢动了  感觉这个G31-M5的主板捞出毛病 还都是疑难杂症

网友:
有遇见解决的给说下
  谢谢

网友(2014-12-04):
哎,我也遇到了。一梅捷G31的主板,能PE启动,就是进不了PE桌面。带硬盘和不带硬盘,都进不了。电脑换主板之前,原电脑可以正常使用。只是主板易发热导致死机换板。

网友(2015-03-13):
一般的情况下是内存的问题,如果确定内存是好的,那就有可能是南桥的事了。

网友(2015-05-20):
学习一下,增长知识。裸板测没进PE,USB接口和北桥及内存都有关系,系统要在内存中建立虚拟驱动器。

网友:
PE进不去有很多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