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罗工,谢谢

楼主(2012-06-19):
罗工,各位大师前辈:

        各位好!
       我刚开始学习硬盘维修,想买个硬件修硬盘,请问各位,买什么好呢?在哪里可以买到?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主要的工具,是PC3000和效率源

网友B:
硬盘要真的有物理坏道,你还能修好啊?能修好的硬盘都不是坏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工具,是PC3000和效率源

再请教一下,PC3000,现在是买2.4的?还是买其它版本的,谢谢罗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一下,PC3000,现在是买2.4的?还是买其它版本的,谢谢罗工!

现在的PC3000是2.4版,目前,PC3000缺货,要过些天才有。

网友(点评):
罗工好,估计要几天能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要真的有物理坏道,你还能修好啊?能修好的硬盘都不是坏硬盘。

不能这样理解呀,不管是我们修硬盘,还是工厂返修硬盘,对于物理坏道的处理,都是屏蔽到GP表。
能修好的硬盘都不是坏硬盘。???????
能治好的病,那就不算生病吗???
不知道你的逻辑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PC3000是2.4版,目前,PC3000缺货,要过些天才有。

罗工。  能多指导下。 关于ST盘  PC3K 2.4 的操作流程么?

网友:
你可以听罗老师的远程,或者来基地学习,这些流程你都会学到

网友D:
   罗工 PC 3000 2.4能修现在的 WD ST 主流硬盘吗

网友E:
哈哈  效率源能修盘吗 ,建议不要买 垃圾的要死 ,另外PC3000 也只能修些老盘。对WD 新盘束手无策

网友(点评):
上周刚买的500G希捷硬盘有几十个坏道,MHDD4.6都能修好,更不用说那些更专业的工具了。关键看个人怎么用工具。嘿嘿。

网友F:
是这样吗,那现在不用买工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罗工 PC 3000 2.4能修现在的 WD ST 主流硬盘吗

现在的WD ST 新盘,没有什么好工具可以修,只能修少量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效率源能修盘吗 ,建议不要买 垃圾的要死 ,另外PC3000 也只能修些老盘。对WD 新盘束手无策

工具是死的,关键看使用工具的人。没必要贬低别人的工具,毕竟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还是很多人觉得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吗,那现在不用买工具了吗?

没有万能的工具,只要看使用工具的人,如何来操作。

网友:
初学的先用效率源吧  比较直观  就算报错多比较闹心

网友D:
现在PC 3000 2.4 强盗版 只能修320G 的盘 看了罗工的公开课 上面是用 2.4 做的演示
想请教罗工 对于新手来说 现在上一套 2.4 学习修硬盘  还有价值吗 毕竟这工具老了 现在的主流硬盘 都不支持 ,,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整套UD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PC 3000 2.4 强盗版 只能修320G 的盘 看了罗工的公开课 上面是用 2.4 做的演示
想请教罗工 对于新手来 ...

如果,经济不错的话,可以买正版的UDMA,大概4万多。如果,只是想先学习一下,提高技术以后,再考虑大投资的话,可以买盗版3000,毕竟盗版的便宜了很多很多,就算有UDMA了,盗版的也还是有一定作用,因为,真正开店做生意了,一台机器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请教罗工 PC 3000 2.4 去哪买呢 讯维 网店 有卖的吗 强盗版 带DE 吗 数据恢复 是不是简单 修硬盘 比较难 现在ST 11 12 代  要用指令线  指令操作 感觉很难

网友:
我现在对于硬盘维修还是一头雾水?只能用最简单的工具?

网友:
现在PCI3000用少了,直接搞XLY吧,

网友:
我目前只是对MHdd有些使用。其它的能推就推了。

网友:
强盗版的都带DE,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识别硬盘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