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修液晶 帮帮我啊

楼主(2012-06-19):
现在改高压板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断开原高压板上的通到2个逆变器的电路
问题

网友:
简单点,把变压器拆了
同意楼主:
0.0
yamindiannao
同意楼主:

网友:
..很简单了,你把电路板拍个照发上来。。给你指点指点!!!
同意楼主:
5.0
liangde13000
同意楼主:

网友:
拿表达12V的电压 找到12V到高压条那条线 一般是联线 断开就好、
同意楼主:
5.0
huyonyon
同意楼主:

网友:
跑线,顺藤摸瓜

网友:
给高压供电的 导线给剪断

网友:
把原高压板12发供电拆了就行了。。。。
bzzbzzbzz
同意楼主,简明扼要。

网友:
o! 清楚了!就是12V到逆变器那根 是吧? 知道了

网友:
断12v后级电路很容易的,就从12v整流二极管网后除了电容的地方,全部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帮不鸟你啦

网友:
一般液晶显示器,高压电源一体板,高压部分与电源部分都比较清晰,就有那么几根线去高压部分,找到12V供电,找到正极,顺着正极跑线到高压部分,这根线断开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