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电路维修

楼主(2012-06-19):
                               硬盘:
1.      观察硬盘接口有无异物或弹力失效,PCB是否断线
2.      有无5V供电,再检修复位IDE的复位是先0-5V变化,然后一直稳定在5V
3.      IDE硬盘接口到南桥的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SATA测试SATA耦合电容两端的对地阻值来判断连接问题(南桥端有阻值)
4.      是否存在5V供电不足,开机听到硬盘异响
5.      PCI设备异常,SATA的时钟异常 耦合电容异常
6.      5V供电不足,取同级别5V到供电脚
USB
1.      先插入USB看灯是否亮,亮说明有供电
2.      测试USB 的数据线对地阻值
3.      测试时钟芯片发往南桥的USB48M时钟
光驱:
1.      供电5V
2.      复位信号IDERST#_5
3.      光驱到南桥的IDE-PDD数据线对地阻值
4.      光驱接口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