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端故障维修

楼主(2012-06-19):
公共端故障维修

    公共端的特征:
    1、公共端与所有电源管理IC(CPU电源管理IC除外)的供电端相连。
    2、公共端与所有VRM电路中的上MOS管相连。
    3、公共端的电压等于电源接口输入电压。
    4、公共端对地阻值有两种:
    一种是四百多欧。此时的公共端未接稳压管或反向保护二极管
    另一种是壹百多欧。此时的公共端接有稳压管或反向保护二极管。
    公共端故障维修方法:
    1、公共端严重短路,对地阻值为0或几欧。
    ①将隔离电路与后面的电路断开,再测是隔离电路短路还是后面的电路短路。
    ②隔离电路短路:一般是稳压二极管、反向保护二极管或大电容短路。如果有充电电源管理IC的供电连在隔离电路,还有可能是此IC短路。不用怀疑隔离电路中的MOS管和隔离二极管,它们本身都未接地,即使击穿也不会造成公共端短路。
    ③隔离电路后面的电路短路:
    i、大电容击穿。
    ii、稳压二极管或反向保护二极管击穿。
    iii、与公共端相连的电源管理IC被击穿。撬开电压输入端再测。
    iv、VRM电路中的MOS管上、下管同时击穿。复合MOS管IC被击穿的几率较大,分立的上、下MOS管不易同时被击穿。
    2、公共端轻微短路,对地阻值为几十欧。
    ①通电用手摸,哪里发烫,一般就是那里的电路出问题。
    ②在怀疑的部位通3~5V电压(小于工作电压),摸看温度是否正常。
    3、公共端开路,无电压输出,对地阻值正常或偏大。
    肯定是隔离电路的问题,此时,分段测隔离电路,测到哪一段无电压就是哪一段的问题。最可能出现问题的是电源接口、保险丝、二极管、MOS管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