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好坏检测方法

楼主(2012-06-19):
谐振电容,滤波电容
检测方法:首先将万用表调到欧姆挡的“20k”挡,然后用万用表的两只表笔分别与电容
器的两端相接(红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黑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如果显示值从“000”开始逐渐增加,最后显示溢出符号“1”,则表明电容器正常;如果万用表始终显示“000”,则说明电容器内部短路;如果始终显示“1”,则电容器内部可能极间开路。

晶振
晶振损坏后,电脑可能不能开机或无法存储系统时间。检测方法为,测量晶振两端的电压,如果电压为0.2V 以上,则表明晶振正常。测量时,将万用表调到电压挡的“2”量程,然后用两只表笔分别接触32.768kHz 晶振的两个引脚即可。另外可以用开关机的方法来测量,如果用手捏住万用表表笔去接触晶振的一脚时,笔记本电脑主板能开机,再接触另一脚时能关机,则说明晶振损坏。
取下晶振,测其两个有用引脚间的阻值,有阻值为坏的

二极管
检测方法为,首先将万用表调在“R×1k”或二极管挡,将万用表的两只表笔分别接到二极管的两端,如果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该二极管内部断路损坏;如果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则该二极管已被击穿短路;如果正、反向电阻值差别不大,则该二极管的质量太差,不宜使用。

网友:
但是二极管怎么才是好的却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