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维修思想

楼主(2012-06-19):
1. 检查3vpcu,5vpcu待机电压有无,待机时是否还有其它电压产生正常
2. 检查开机键能否产生高-低-高的电压送到EC
3. 检查EC的工作条件

        1.参与触发的BIOS的CS#、数据、地址线的波形正常
        2.检查EC的晶振、供电正常·
        3.EC发往SB的信号电压也有高-低-高变化(SB-PWRBTN# NBSWTHON)
        4.测SB的工作条件 待机电压 32.768KHZ RTCVCC RTCRST#3.3V 唤醒S5电压                有无升高(SLP-S3#)

网友:
有见的,谢谢了,以后我发表此类思路

网友:
挺好的帖子。有了这个维修思路。修板子就方便多了啊

网友:
学习了 我有一块技嘉G41也是不触发 还没解决呢!唉··············

网友:
问下楼主EC是什么东西

网友:
EC是电解电容

网友:
NBKMNLKLfeichang
非常好

网友:
不触发 很难修 感觉 要插的东西多

网友:
这介是笔记本的维修吧。EC是嵌入式控制器,相当于是主板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