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2000 装硬盘就卡LOGO!换硬盘依旧。

楼主(2012-06-19):
   这台M2000。  搞的很烦啊。    有时候能进到系统。  但是 不能关机。 按程序关机的话 就会卡住。 关不了、。    还有时候勒。 就直接卡在LOGO  开一百次  95次都得当LOGO   只有几次能进到 WINDOS.  进去只好 再关机 又卡死  强行关机 再开就当LOGO。。 纠结。 U  内存  硬盘  都换了。  网卡拆了。
    就差没换IO  南北桥了。。。
  求点思路。
   论坛看  很多人都说是硬盘转接口问题。,  但是我看了下   转接口的金手指 还蛮亮嘞。。。 应该是好的吧。
    求指点。 求思路  求学习。 求进步。
  现在 情况又有变化了、。  会有时候开不起来  跑马85  94  不显。。。 估计有可能是北桥不稳定哦;、

网友:
查查 硬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不行就看硬件咯...I/O 南桥

网友:
换一个南桥吧!

网友:
挡LOGO 这种故障一般不好找到问题的关键。但我们可以有這样的思路 就是硬盘能被识别 但是不能很好的读取数据(或者读取不连续)才会停在哪里這样一想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程序出了问题(BIOS程序) 先刷一下程序看看。如果故障没有解决了。就要看看南桥了 因为硬盘一南桥是直接连接 它(南桥的嫌疑最大)就要追查信号了(一般根据图纸来)如果到这里还没有解决问题 那就不好弄了 下一个可能就是CPU了 因为命令是它发的 数据转化也是它在弄。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指正

网友:
以我的经验看最大的嫌疑就是bios 你就要想想办法了

网友:
查了啊。。。 现在问题是 上诊断卡 跑马 有时到85 当机 有时到94当机不显 跑到99 当LOGO 死机。 测硬盘接口 电压值 正常 数据线对地值正常,,,,。 不想轻易动桥。 BIOS 没座子。。
LZ,你这也不想搞 那也不想搞。 怎么修电脑。不可能 每台电脑来了 就插插 内存 。加焊显卡 就好 的。 不查怎么知道 问题故障。。。。。。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谢谢。 思路不错。 我想的也就这样,。 但是 有500P 没这个BIOS 的转接座。 有图纸 , 去查HDD 的 接口定义 有点繁琐。 换南桥又没料。。 唉 人太懒了,。。。

网友:
5楼分析的很不错,就照这样一个一个来

网友:
换南桥看看吧

网友:
南桥面大!南桥待机发热量高不?

网友:
学习主,真强焊,思路清晰

网友:
既然换了硬盘都一样,就好好跑下硬盘接口的电路

网友:
南桥的故障率多一些吧

网友:
硬盘接口 测了。  VDD  5V 正常的 。  数据线对地值一样。  没发现有对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