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会与部份电脑出现兼容性问题吗?

楼主(2012-06-19):
今天去给一个机子做系统。症状是开机以后桌面上什么图标都点不了,点了开始菜单,然后又没响应了。直接重做,很顺利。做完进系统以后我双击360安全卫士,对它进行一些开机优化设置。可是一点开360,机子死了,也不是完全死了,鼠标还能动,但点哪哪都没反应,或半天才能有点反应。点关机都没反应,只好强制按电源键关机。

重启后,没有运行360的情况下,一切正常。用其它什么软件都没问题。于是我把360卸载掉,重启。下载最新版的,原来是装在D盘的,我换到C盘安装。可是刚安装完,该出现360安全卫士主界面的时候,机子又卡住了。这时候360是默认开机启动的。强制关机后一启动进系统就卡住。没办法,进安全模式把360卸载了,再重启好了。点什么软件都没事。于是给他下载安装了一个QQ电脑管家,也没有异常。

不可能是我这个系统的问题,因为这个系统盘我做过不止上百家的电脑了,从来没有这种情况。360是直接封装在这个系统里的。那么唯一与别家的不同的地方只能是硬件与驱动程序。难道360安全卫士还会挑机子,对极个别的机子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点评):
360就是个垃圾

网友:
会的。。360不是很好。。有时候会把系统文件当做病毒给做掉。。。。

网友:
建议你查杀一下别的盘

网友:
尼玛的360就是伤不起啊

网友:
本人坚决不用国产杀软。但是客户非要360,*脏话*,没办法

网友:
你用的360是哪个版本的?建议换用更高版本的试试。另外可以尝试不要ghost安装,用XP系统盘慢装再装360看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开始以为是病毒或者硬盘,后来查出是360的问题。建议遇到这样的问题装其他的软件  金山或者其他

网友:
一直给客户安装360 没有出现过楼主的问题,你换个XP系统试一下

网友:
喜欢就用,,,,360也有不少问题。。

网友:
开店几年了。一般不主动给客户装360

网友:
我也遇到过,系统刚重装,一装360就卡了,后来重建MBR后再装系统,再用360就正常了。

网友:
我在360的社区里也问了一下,他们说最近有一个感染MBR的病毒,因为写入了引导区,所以一般用GHOST做系统也做不掉,然后一进系统运行360就会卡死。只要重建MBR再装系统才能杀掉病毒。这样看的话,你遇到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我也是给那家顾客做完以后回来查询才知道这种情况,早知道就给他MBR重建一下吧。我现在挺希望那位顾客再给我打电话说系统还是不好使,我好上门再帮他弄好。

网友:
不太喜欢360的东西,一般

网友:
360现在直接不用了 各种流氓啊 不正当竞争啊  比腾讯还黑 现在他谁都干黑

网友:
不会啊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