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SATA硬盘,能认光驱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2-06-19):
本人刚修一台CQ40的本,光驱正常,接硬盘不转,以为供电问题,发现有5V,无3V,后找到图纸,发现3V就是没有,接到硬盘盒上测试电压,也就只有5V,后怀疑南桥,测试阻值都正常,最后还是做了,但未解决,无奈之下测试下接口,发现硬盘4根数据线和主板不通,后仔细看了一下,接口稍微有点变了行,所以提示大家,因为4根数据线比较短,接口稍微有点问题就容易接触不上,接触不上一般表现为硬盘不转,不要误以为供电问题,以免走弯路,如果测试南桥端阻值正常,也轻易不要做桥,要好好检测下硬盘接口,除非光驱也认不到。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楼主提醒的很对,很多情况都是小问题引起的。胆大心细就对了。

网友:
谢楼主提醒,细心真的很重要呀,那接口真不容易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