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G不亮机 急急急 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6-19):
宏基4520G不亮机 开机电流跑到1.8 1.9 又回到1.6 1.5 十几秒又成0了 然后又自动开机 一直如此
显卡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
显卡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量下内存的信号是否正常,或者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重植显卡 或者换显卡芯片吧
同意楼主:
0.0
lishengbao
同意楼主:

网友:
拔掉内存跑1.4 不断电不重启 拔掉显卡跑1.6 1.27 断电重启 会 不会是北桥

网友: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 北桥虚汗

网友:
额 不好意思 出错别字了 修好好几台了 都是北桥虚焊 但是有两台做好之后没声音 有点郁闷

网友:
北桥。 杀的时候注意点。。。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哈哈 干了北桥就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