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实验:验证红外发热器伴随热风

楼主(2012-06-19):
今天想了一个方案验证纯红外发热伴随热风现象。
试验方案:蚊香型1000W可控电炉一只,小孩的玩具风车一个(找个灵活一点的)。
试验过程:室内无风环境下,蚊香电炉开2档,先加热到工作状态,风车在电炉正上方15~20厘米处。
观察结果:风车快速转动,当用手遮断热源时风车停转,手离开风车马上就转。
结论:纯红外加热伴随热风,而且风速不是很小,所以作为下加热或预热热风因素不能忽略,在某些情况下热风的对流热传递热量甚至超过辐射所传递的热量。由于热风的存在,分布均匀但不密集的发热源也能在一定的距离上产生相对均匀的热分布提供给受热面---这一点对设计预热台非常重要。

网友:
说明一下温度条件:
这个电炉的2档温度我以前测量过,炉面大约160~190度,发热管不发红,无可见光。

网友:
常看到张老的奇思特想 非常有实用价值 我把迅维热风改装成红外 用的都是成品 成本高  要是这个炉子功率够了肯定也能做上加热       DIY BGA的烧友 就向红外上靠  BGA好 睡着了都会笑

网友:
热空气比重小,会上升的

网友:
没图我都看不懂

网友:
距离远了,由于漫射式扩散,单点的辐射能量就非常小了,反倒是热对流总能保持直线向上。比如就有加了反光碗的红外取暖器,辐射就能传得很远了

网友A:
所以对预热区的红外砖只要排列合理,之间留一点空隙并不会影响效果,但如果第二温区也用红外就一定要离PCB板近点,否者辐射能量扩散了,效果就差了

网友:
如果做不到离开PCB比较近的话其实还是有个办法的,就是做个方筒罩子套在中心的砖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对预热区的红外砖只要排列合理,之间留一点空隙并不会影响效果,但如果第二温区也用红外就一定要离PCB板 ...

你这个主意出来,马上有厂家实施了。我淘宝上看到某个全红外3温区机器底部中心发热砖抬高了,以前不是这样的。不过我想他们还在头疼,因为目前的结构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在中间位置的下面加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