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V40进水维修

楼主(2012-06-19):
首先考板三个小时,把腐蚀的EC和系统供电全换了,亮机

网友:
这就是捡到了 很难遇到的  进水的机子很难修的  也不容易修好  能遇到烤一下换一下就好了的 真是运气不错

网友:
不用换一般也能用  加焊下  很多都能好

网友:
进水机子一定要仔细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