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 HD 开机跑37掉电,拔掉12V辅助供电就不掉了

楼主(2012-06-19):
映泰TA880G HD 开机跑37掉电,拔掉12V辅助供电就不掉了,插上12V辅助供电不上CPU,内存也掉电,求哪位大侠指导

网友:
拨掉12V主板就罢工了,肯定不掉电,主板跑到37时用时多少秒?

网友:
你换cpu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这么一片。同求答案。

网友:
不插小电源不掉电,那么一般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吧。查查供电芯片及mos管等有无烧坏

网友:
测试下桥的供电是否正常,37应该亮机了

网友:
掉电前各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加焊CPU的RVM IC或驱动IC!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部足的问题

网友:
一开始就37 还是跑一段37掉电?

网友:
桥或总线电压不稳定,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