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机器。屏暗

楼主(2012-06-19):
SHARP 夏普老机器用电池开机屏暗,用电源开机就好的。本人新手,请教如何处理啊

网友:
量一下高压板的条件有没有达到

网友:
刚刚量了一下,用电池开机,2个3V正常,就是本来19V的电压,被什么拉低变10V了。

网友:
查下电池的电路有没有拉低

网友:
没有图纸,MS-14351,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在线等求教啊

网友:
学习主,真强焊,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