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19液晶该高压的问题

楼主(2012-06-19):
我这里有台方正19宽的液晶,改高压的时候,接口输出是14V,但是改的高压条温度很高,右下角处红红的,好像是灯管,难道灯管要烧了?
灯管温度很高,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没图没真相~通用高压条都有一个电压控制范围,点屏测试灯管是否好坏

网友:
这个怎么上图啊,兄弟,接地,开关,12V,三根线就可以了,只不过这块高压板的接口是14V的,不是12V的,接上之后,用了大概半个小时,就问到一种味道了,然后摸屏幕的右下角,有点烫了。

网友A:
可能是屏灯管坏掉了,或者是灯管那个地方有掉皮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灯管坏掉了,或者是灯管那个地方有掉皮现像

还有就是该进去的高压条也是温度很高的·

网友:
右下角红红的可能灯管老化引起,
改装板用14V供电应该没有大问题,我改了很多啊,只是功率大了,灯管亮度会增大,不应该温度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