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ES3G 不上电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2-06-19):
技嘉P43-ES3G 3.3 5VSB正常,不触发,强制开机,CPU供电只有0.08v  ,COMS电池只有0.29V,无短路,找不到图纸,没有了维修思路

网友:
先修不触发 ,看下触发电路

网友:
看看网卡声卡热不热,

网友:
从简单开始,换CMOS电池。

网友:
查下触发条件 换IO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