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40A 不能上网

楼主(2012-06-19):
问题如题,重新做了系统,网卡也能认到
就是插网线没有什么反映,
别的一切正常
排除口的问题,更换也不行
排除驱动 系统的问题,系统全格了,网卡驱动用驱动精灵试过,从官网下的试过,做系统自带的试过
下面没什么思路了
按道理说网卡认到了 就应该是基本正常吧
ps 网卡接口的位置有灯 也是不亮的
Lenovo

网友:
说明网卡插入检测电路有问题,问题范围较小,应该是网卡到插口这一区域的问题,看看有没有什么门电路或者是元器件的损坏,不能排除网卡的问题,网卡内部说不定就是一个小模块坏了,但是系统仍能检测的到~

网友:
换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