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桥芯片,无电复位

楼主(2012-06-19):
一块不知道 是什么牌子C61的主板维修,单桥NF6100的芯片,些板上电无复位,测得复位针上电压为3.3V,测得CPU的复位为0.3V,VTT为0.92V,测得VDD电压为0V,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请高手出招!!!

网友:
估计上假负载就有CPU电压了。。上U没有吧。。单桥的一般都是加焊桥就OK

网友:
我是上的负载测得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