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SUS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2-06-19):
(图片)

网友:
兄弟们,本人在线等呀!!!!!

网友:
供电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你量供电正常不。然后再说呢个。。。。那个是小电容吧。, 用风枪。风力调低点。温度高点很容易就去掉了。。焊上去的时候用烙铁。风枪都可以的。。你随便

网友:
那个这个有4V左右电压,另一个接地,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那位兄弟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呀,麻烦也给传个,谢谢了

网友(点评):
主板是一般找不到图纸的。一般电容就是一端有电压。一端接地

网友A:
那是电容随便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容随便换啊

那上面没有什么标记,可以乱换的吗?

网友:
大小差不多就能换,不过一般不会坏啊。

网友:
你看其他管子边上用的多大。一般都是2R2

网友:
你看下其它相 供电管是多大的换上去就是了 这个位置的都有得对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上面没有什么标记,可以乱换的吗?

可以 大小一样都行

网友:
CPU供电芯片连接到上管G极的检测电阻  一般是几个单位,测下CPU核心供电有没有

网友:
是不是集成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电容很少出问题的,除非大短路或者进水

网友:
来臭臭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