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CPU换了风扇温度还是很高求指点

楼主(2012-06-19):
AMDX64CPU,七彩虹主板维修,换了CPU风扇温度还是很高,在BIOS里看到有七十多度, 开机还没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
坐等大家回复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B:
换CPU测试了没。。如果温度还高你看CPU电压是不是也过高了。。。

网友:
遇到过4400温度高。是CPU的事。

网友C:
简单的方法是 换热管散热器,  麻烦的办法是拆开CPU盖,给DIE 重新上硅脂

网友:
最麻烦的办法是。换了CPU。散热器、电源。显卡。都没好。主板修了半天也修补好。换了个主板温度降下来了。终于OK了。。。有免费给人家装了系统。还帮人家装了N个软件。。

网友:
换了主板么、?有没测一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样的话 却是难啊  电脑维修就是 这样 麻烦啊

网友:
CPU散人不好啊

网友D:
装上CPU别运行其它,看看温度怎样,然后再拿一台机对换试一下,我试过CPU针接触不良也温度很高,就是不运行其它东西,一整天温度都不高,不死机,运行几个网页,再开个QQ游戏,就报警断电了

网友E:
摸下cpu旁边的电感烫不烫?我估计是电容失效,导致高频滤波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

温度高的时候摸了下桥温度也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测试了没。。如果温度还高你看CPU电压是不是也过高了。。。

不会修硬件啊,不知道怎么测试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方法是 换热管散热器,  麻烦的办法是拆开CPU盖,给DIE 重新上硅脂

DIE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上CPU别运行其它,看看温度怎样,然后再拿一台机对换试一下,我试过CPU针接触不良也温度很高,就是不运行 ...

开机就温度很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摸下cpu旁边的电感烫不烫?我估计是电容失效,导致高频滤波过来了

CPU边上几个零部件都比较烫

网友:
换U试试,旧的可以拆开直接散热试试

网友G:
CPU的或是主板问题,首先你摸一下CPU温度感觉是不是真的那么高,如果是就先刷个BIOS试一下。如果还哪样就换颗CPU。我遇到过。刷完BIOS好的,昨天的换个CPU温度就正常。用他哪根就不行,聊QQ还对付,一玩游戏就立马报警关机了。

网友:
U坏了 直接换U试下就知道了 AMD这种是常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的或是主板问题,首先你摸一下CPU温度感觉是不是真的那么高,如果是就先刷个BIOS试一下。如果还哪样就换 ...

刷BIOS?这要等下突然自动关机就麻烦了。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边上几个零部件都比较烫
处理一下CPU座,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