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怎么骈接交换和路由?

楼主(2012-06-19):
这些路由器交换机有多少种连接方法了,比方说用几个路由和交换机怎么做成可控制的网吧的那种?
路由器

网友: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没服务器也不行啊。。就路由器 交换机 只能上个网控制不了

网友:
用一台路由做总控制,其他的,你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
建议用软路由 可以限速 可以禁用下载 还可以禁用p2p

网友:
猫-路由器-交换机-交换机
同意楼主:
5.0
★你我共行℡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8-05):
这个还是强烈建议一下,网吧还是要一台服务器的,要不让这样会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