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C-M7 TE VER:6.0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2-06-19):
映泰945GC-M7 TE  VER:6.0主板维修,跑码跑F6-C1-04,跑04的时候小喇叭一直在响,有复位,跑码还是一样!按时序测供电,时钟都正常!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求帮助!

网友:
内存不过查点内存那边

网友:
测下北桥。内存。等阻止阻止。  也可以加焊北桥。。杀IO

网友:
系统总线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典型的不过内存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