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600 南桥触发条件

楼主(2012-06-19):
求助:
主板型号:ECS AMD690GM-M2 不触发
3.3VSB 有  跳线帽有电压
RSMRST#有高电平 但是没有VCC1.2_SB
请问  SB600的南桥 触发 需要这个条件吗。

如果 需要 VCC1.2_SB 请分析下这个电路 我一碰见比较器 就发蒙 不会分析
EN_VCC12 这个应该是 高电平还是低啊?

补充内容 (2012-6-20 10:50):
已解决。原因是5VSB 到 开关的上拉电阻断线,但是开关上还有3V电压很奇怪,刚开始没在意 以为开机排真电压 差不多呢

网友:
按开机后才需要1。2V

网友:
是的

网友:
正向电压是1.2V 控制内存电压

网友:
en vcc1.2为高电平才会得到vcc1.2,顺便说一下,待机时候应该没这个电压,仔细看看你图纸那个5vsb控制的管子就明白了。

网友A:
学习了   还真的多

网友:
wen110jian -5 严禁灌水
黄河科技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还真的多

楼上的 你有灌水嫌疑 啊  小心 扣分

网友:
你搜一下,如果这个电压到了南桥内部 S5_1.2V 这个脚位,那么触发是需要这个电压的

网友:
应该是低电平吧。

网友:
待机时,VCC1.2是为低电平的

网友B:
低电平,当EN—VCC1.2是低电平时,Q65截止,Q63导通,U26A 3>2输出高电平,使Q64 Q66导通产生VCC1.2。当EN_VCC1.2为高时,无后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当EN—VCC1.2是低电平时,Q65截止,Q63导通,U26A 3>2输出高电平,使Q64 Q66导通产生VCC1.2。当EN ...

你搞反了。。。。。呵。。。。。。。。。。。当EN_VCC1.2是低电平时,Q65截止,Q63导通,U26A第3脚被拉到地,即3脚为0V,so,不会产生VCC1.2。。。。。。。。而当en_vcc1.2为高时,Q65导通,Q63截止,U26A第3脚电压由VREF25、R658、R660分压而得来作为参考电压,值为1.2v,当2脚电压低于3脚时,1脚输出高电平,Q66、Q64导通产生VCC1.2并反馈给2脚,直到2脚电压等于3脚电压。。。。。

网友:
很明显这个事触发之后才有的VCC1.2VSB,EN VCC12  这个信号应该是12V,请问你没有开机之前,怎么会有12V的电压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