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DHR402 用力按一下触摸板就掉电了!怎么修呢?

楼主(2012-06-19):
明基DHR402 用力按一下触摸板就掉电了!怎么修呢?
触摸板

网友:
一般为。。打铁了。。保护了。。。拆开后。垫些东西。胶带什么的。。或者是 没装好错位了。。。也可能是哪个地方的芯片有问题了。。你拆开有。用手压下就能判定个大概了

网友:
有没拆过机??有的话建议查查是否那里的绝缘贴纸没贴好

网友:
按照掉电后的条件去查,这样问是问不出答案的

网友:
有的机器有精密电阻,一碰就掉电。

网友:
这问题只能靠你自己慢慢试机了,看压什么位置,压一下掉电有可能元件短路引起保护掉电,如果压板有变形的话层板有断线也有可能引起保护掉电的.

网友:
短路 自我保护

网友:
朋友,还需多加努力学习维修知识

网友:
这样看不出来要怎么说

网友:
先把触摸板拔下来 看好不好用 再测一下碰到的元件。

网友:
压的时候看看电流有没有升高一下。搞不好有短路。

网友:
把触摸贴上胶带

网友:
贴线贴上没有

网友:
擦 这样的机子 就是好修。。。。

网友:
犹豫按的次数太多,把南桥按虚焊了,等我再加热一下南桥我把贴纸再贴一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