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1920B 的MOS管代换

楼主(2012-06-19):
DELL IN1920B 电源一体板上的MOS管上标有210141BA OTA0011请问这个型号的管可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换

补充内容 (2012-6-20 09:22):
这个管子的编号是IC701

网友:
怎么没人理呀。自己顶

网友:
你要告诉大家是什么故障,看什么问题,

网友:
因为那个管子坏了,我就想知道那个管子的具体型号 5V 12V没有

网友:
难道就没有修过这个机器的吗

网友:
5v转3.3v的 驱动板上拆一个 改一下脚位 有BIOS吗 给一份 我的开始也是这个问题修好 装上之后就灰屏了

网友:
屏还点不了  白屏

网友:
没有碰到过,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