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不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2-06-19):
今天接到一台V3000 AMD英伟达单桥的二修机 开始无背光后来发现高压保险被拆了 现在屏幕是蓝色

网友:
楼主,是不是屏线出问题喽。

网友:
好像屏线有断线

网友:
是本来没有还是被人拆喽,如果是被人拆了的话那很可能他还拆了其它东西引起的哦。LZ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
... 擦。。  这个先看屏线    再看屏。。。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吧,缺色

网友:
建议先看下屏线把

网友A:
测试屏线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建议先外接下看看,然后看屏线,显卡,液晶屏

网友B:
楼主你那个是显卡问题哦。我修过这款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个是显卡问题哦。我修过这款机器!

那个是单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屏线看有没有断线

屏线  测过了   没有问题

网友:
那换个屏试试看,不行还得动北桥哦!

网友:
LZ可以外接看看是不是还是一样蓝色

网友:
换过屏了要比原平好一点 还是有点偏兰 外接正常的 现在正在BGA

网友:
接外接正常吗 测试一下屏线

网友:
代换试试。问也是白问

网友:
估计是不是桥还有问题?

网友:
你进系统看看嘛,看看是不是缺色

网友:
确定是桥的问题 屏接口的有个信号的阻值只有50

网友:
什么现象啊。。让别人怎么看哦

网友:
这种见了就害怕,问题最多,我现在手上有三块,顶楼主,互相鼓励,加加油。

网友: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进系统看看呗,现在好了没

网友:
这个不像是显卡的,

网友:
你检测一下到屏的4组信号,应该有一组不对

网友:
屏基色信号问题,屏线显卡都碰到过。

网友:
屏线还算好接,没什么难度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看怎么样,如果还是不行,那主板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