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式机8500GT显卡代换笔记本的G86-770-A2

楼主(2012-06-19):
一台神舟笔记本花屏,如图

该机显卡型号为G86-770-A2,决定用台式机的8500GT显卡来代换,该显卡芯片型号是G86-303-A2,如图

换后见下图

经鲁大师长时间加压测试,最高温度为72度,静态为50度左右,放心交付使用。此前曾用该显卡换到一台索尼笔记本上,该笔记本显卡型号为G86-735-A2.已使用半年多。

网友:
真的能行?外接能显示吗?

网友:
这等新启发   下次试一下

网友:
这三个显卡能通用嘛?

网友:
外接能不能显示还真没试过。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台机显卡用到本子上了

网友:
这卡温度高吗

网友:
版主,你太牛了。俺现在才知道还可以这样代换显卡的。学习了

网友:
很有才

网友:
难道显卡BIOS也不用动吗?
佩服
这该算是个创举吧,台式芯片也在降功耗节能,当然什么能实现台式芯片和本芯片同型号互换就好了,这绝对是一个趋势。

网友:
这样也行吗改过电路吗有机会试试

网友:
给力啊

网友:
这样都能代换楼主不是一般的有才呀。万一不好呢拆来拆去不是一般的麻烦,谢谢分享

网友:
不知道玩游戏温度会是多少,楼主测一下在交呀

网友:
厉害啊 你怎么知道能用的

网友:
这也能被挖掘出来啊

网友:
不改电路嘛,楼主。测试游戏没有呀。稳定不

网友:
所使用电压一样??

网友:
这样的代换你是怎样的想法?是图纸还是经验?LZ给我个答复好吗?

网友:
统一回复一下吧
1,温度我在帖子里已说过了。
2,电路未做任何改动。
3.未测试游戏,只用鲁大师做的加压测试,非常稳定。第一次改动的索尼笔记本,到现在用了半年多了,一切正常。

网友:
有些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直接替换?点位都一样?

网友:
这也可以代换啊,一大发现啊,学习了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做过可以的 ,而且成本还低。我是在淘旧的显卡换,一个大概也就15元。做好的话,赚翻了

网友:
好经验不知道大哥要不要到显卡BIOS ,有的机器上771都不能上只能731郁闷

网友:
我们换过一个好像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