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ds3时显时不显??已解决了

楼主(2012-06-19):
技嘉ga-ma770-ds3 AMD平台的 第一次开跑 FF,后来拔下显卡后可以跑E5.。但是换内存后也一样,于是拆出主板后还是跑E5,没有CPU换但是换过好的主板测试CPU和内存,显卡是OK的!
  于是放电后可以点亮了,但是会自动进灰白色的BIOS界面也可能不是BIOS界面但是每次都是过了10秒左右就重启了反复重也不亮了 反复跑E5什么C1,20之类的就是不过内存一样。不上小电池再断电N久后再开机又可以亮了,但是现象和上面一样,,,,,就这样的。不知大家听明白了 没有?有人修到过吗,哪里的问题?SB?

网友(点评):
南桥的嫌疑最大

网友:
大板,加焊北桥

网友:
我现在想了好久有了一方案:等了好久再开机没有上小电池接上PS/2键盘了。开机点亮技嘉LOGO过后进了灰白色的BIOS界面不太确定是不是BIOIS界面。在它提示的10秒内用键盘上键按了几个,提示的时间没了然后我又按了回车。之后进入了主板启动最后的引导界面  就是说有硬盘或光驱就能启动的那个界面。我发现这个界面出来了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之前是没有接上键盘操它老是在提示的时间走完了就重启不会出现系统的引导面。然后跑码不完整还老不亮。现在呢我在那个灰白色的界面操作之后能进入正常的引导界面。于是我想应该是好了,接上原来的硬盘进系统一切正常我再上小电池,再关机。  再开机关机全部正常了,没有任何问题了、。这样就搞好了!   就是觉得技嘉这个板好奇怪啊,为什么点亮会出来那个灰白色的界面提示10秒的时间,如果不做任何操作就会重启黑屏了,再开机会老是不过内存一样反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