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 V1.0A主板关机后要等3-5分钟才能开机

楼主(2012-06-19):
联想K8M800-M3 V1.0A
主板维修
,开始来的时候不上电,更好IT8282M后修复,以为大功告成,没想到在拷机2个小时后断电再按开关风扇狂转,不跑马。多次试验后发现每次开机3-5分钟后不能立马开机,要等3-5分钟再开才能正常。表达能力不行,请教高手。在线等。补充一下不跑马时,无CPU供电。
无CPU供电
同意楼主:
3.0
黄河科技
同意楼主:
修好了说下,我也有两片

网友:
这种情况最大可能性就是虚焊,楼主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刚开始学修,没配备BGA。能用风枪在外面吹吗?温度控制在多少

网友:
检查加焊IT8282M不行换南桥试试

网友:
IT8282焊了几次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加焊VRM IC或驱动IC(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