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显卡问题

楼主(2012-06-19):
我有台海尔T68笔记本,显卡是8400的G86-603-A2每次花屏加焊下就好了,过不久又不行了,这显卡是不是本身有问题啊,还是要重新直球啊,有人说换升级版的G86-631-A2会解决也很稳定。如果真要换芯片我只有高迪853土炮和电热风枪,能做吗。还有准备什么材料呢!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难度大啊,无铅的

网友:
   没有BGA不好搞 风枪加焊还行!

网友:
那自己买个BGA个人哪个够用了成本要适当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灰屏,外接正常,进pe花屏,吹显卡,内接屏显示了,加焊就好了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