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飞利浦109B76闪屏

楼主(2012-06-19):
看网友有这样的CRT就是飞利浦的这个型号屏闪,我不好跟贴,因为帖子可能好久了,应该是通病,就是T403初级是106V我记得次级应该会更高的,应该是160V左右,现在只有56V左右
闪屏

网友:
CRT没接触过,电压问题不好找,里面是模拟电路!

网友:
闪屏是怎么个闪 行 还是场
同意楼主:
5.0
lqf87
同意楼主:

网友:
没有说清楚 不好判断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通病,是光偶附近的两个电阻有问题,不过有的网友说这两个电阻没有问题,但是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