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开机掉电问题,很怪

楼主(2012-06-19):
今天收到一个版。华硕M2N-MX  开机大概3到4秒就掉电了。拔掉12V供电。就不掉电了。我郁闷了。。测CPU供电电路。正常的啊。MOS管没有短路。CPU供电也没明显短路。晕。有的时候把主板这里那里按一下。能亮。但是复位又不行了。。于是直接加焊桥。。2次无果。一样掉电
于是在论坛里搜索了下。好多都有这样的问题。。我测各个管子都没有明显短路。。然后看到有个帖子说换了个CPU就可以了。于是我也换了个3000+的。结果神奇的跑马。亮了···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它原来的CPU不行呢。而且不上CPU 。空载主板都会掉电。。反而上3000+的就不掉电了呢。。我感觉他原来的CPU并没有坏···  不知道那位高手能不能解释下··

网友:
我自己先顶一顶··

网友:
空载的话主板估计有保护,不让上电!你再上个假负载试下能上电不。

网友:
第一,CPU坏。
第二,主板的供电方面带载能力下降了。
第三,过载保护,可能是CPU坏了造成过载保护。

网友:
有些板不上真U是会掉电的

网友:
问题还是在主板,故障还没解决。

网友:
这个板空载掉电正常啊

网友:
碰到过类式的故障,后来加焊IO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