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 CPU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2-06-19):
华硕P5PL2  CPU无核心供电!!   核心IC  ADP3181  驱动3个3110。。   上电没核心供电。测28 脚  11脚,VID组合 都OK。 更换后,还是老样子。。 测试下管G级12V。 IC保护了。。  测21 22 23 反馈上的所有电阻。 没发现异常。。  上假负载   核心供电0V(不上真U出不来的)  时钟 0.34   复位 1.2  PG 1.2  我就郁闷了。。 这不是OK的吗???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网友:
换了几个CPU测试都一样。。。  技术小组呢。 出来指点下!!

网友:
用示波器打供电MOS管 G波形!测量的时候关键是ADP3181条件满足不!

网友:
你上的是什么CPU啊。这个主板只支持Intel Pentium D/Pentium 4/Celeron处理器,上酷睿核心的CPU是不支持的。

网友:
哥哥们。CD 3.06 3.2  1.6    我U还是挺多的。 指点点有实际意义的。。 别藏着了。。。 你们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下管G极12V肯定不对啊!有个上管击穿了吧,把电压直接给G极了。

同意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下管G级12V感觉好像IC认为应该控制输出的就是这个电压,所以IC还是照常发出了PG,造成了虽然VCORE为0V但仍然有CPUPG和CPT复位,楼主量下主IC的PG脚看看是不是这样,如不是,请无视我。。。

网友:
虽然,大家没给到合适的答案, 但理论上, 下管G级12V,是IC过流保护。 这时候如果供电,VID组合,EN都OK的话。 更换掉就OK了。。。   不是大家想像的那样!!  过流保护是因为 17脚连接的一个 1.5K电阻变成了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