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4个绿的

楼主(2012-06-19):
今天在顾客家给测硬盘检测出4个绿的,出来四个绿的代表什么原因了,绿以下的又代表什么原因了,麻烦高手说下,我是新手!

网友(点评):
只能说硬盘没问题

网友:
是MHDD测的吗?绿块是读写慢的扇区,越往下越慢,叉子是坏道。百度有MHDD详解的,有空查下吧。

网友:
绿块以上的是灰色扇区,是正常的;

网友:
绿块以下的有X型坏道,?!等表示固件有问题!

网友:
扫描出问题也不代表硬盘不能用,新硬盘也可能扫描出问题

网友:
现在的硬盘4个绿块很正常

网友:
绿块是读写慢的扇区,越往下越慢

网友:
绿的 就会卡了 一般都不行了

网友:
绿没事儿,别红就行。

网友:
红叉就是问题,绿块不大影响。

网友:
有绿点,还正常,没出现坏点

网友:
硬盘就是这样子的 谁的硬盘敢保证没有绿块?

网友:
那绿以下是什么问题了,严重不??

网友:
绿点之前是正常的,绿点之后就开始不行了。

网友:
绿块石正常的 mhdd 输入erase 按确定可以清除绿块

网友:
4个绿点很正常 新硬盘也不能保证没有绿的

网友(2012-10-10):
20个内不是连续的绿块没事,绿块以下读写就慢了。

网友:
绿的好像是读取速度 》150ms 吧。  绿就绿了,能用。

网友:
硬盘还没弄过

网友:
才4绿而已,能干什么

网友:
绿点正常的啦。 现在新地1T硬盘。 也会有一两个绿点。 没出现叉叉。 就好。

网友:
新的就换块去, 如果是客户的旧的,你可以说坏啦,这就是赚钱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