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2-06-19):
客户送来一个长城19 显示器,开机要等20分钟才显示,我给换了个通用高压板,好了 ,但是现在显示的说17 正屏的,不能全屏,左右各有一条黑边,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带4:3设置功能,从设一下

嗯

网友:
同意楼上,可能就是菜单里4:3跟16:10或者是16:9显示没调好!

网友:
哦,我试试啊!

网友:
行了,行了,解决了,谢谢啊,看来我还是经验少啊!!

网友:
菜单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