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无显示维修曲折经历

楼主(2012-06-19):
还是前天接到一台15寸联想液晶显示器,插电屏幕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心里暗暗想,这种多半是电源板的故障。如果是电源部分问题就相对于释放,屏上电路要好修些,个人认为哈!先上显示器拆开后第一时间的图片:

先测电源板保险,全桥,开关三级管,,,无一损坏,最后在测得5V,12V滤波二极管时,12V二极管已正反向击穿,想想前面都没有问题,也没多想,就直接换了一个差不多样子大小的二极管,就上电测试。后来想想,当时不知咋的了,后级都没关就上电了,插上视频线,电源线,通电直接亮机了。画面正常了,正高兴,三四秒后又黑屏了,再量12V二极管,又再次击穿,后来经查证,此处的二极管为肖特基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而我换的是普通二极管,切换频率跟不上所以继续烧了。为什么原来的肖特基会烧呢?再取下坏的二极管后,量其两端,没有短路,再量高压脉冲释放电路也是好的,电源前级也是好的。后来得知当高压脉冲回流很大得不到释放时,就会回流击穿二极管。而原先原装的肖特基的功率不是很大,所以我果断的换了一只大功率的,原先是一个峰值正向浪涌电流是100A,后来换了一个型号是SB560的,峰值正向浪涌电流是150A的。上电测试,一切正常。换的二极管:

显示器正常了,通电便开机,后测得按钮有2个失灵,换后能正常使用。

新换的按钮高低不平哈,很明显的!

呵呵 强大啊
很 好 很 强大!

网友:
我是新手发帖,废话有点多,希望各位不要在意哈!也谈不上什么经验了,就是希望能帮到像我这样的初学者哈,让他们少走弯路哈!

网友:
修好后忘了拍个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下,下次不会了!

网友:
切换频率跟不上是指电压电压转换慢嘛?

网友(点评):
12V是高压供电啊,电压变化频率很快以冲起高压,根据用电需求频率不定,那样的话,二极管就要快速导通切止,还要就是在导通的情况下整流。我也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也求指正啊!

网友:
有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也是12v二极管烧了个  我去还有这样划分  我说怎么替换没成功   怎么看肖特基二极管   求解?

网友:
你好,就像我上面说的一样,肖特基为快恢复二极管,一般的二极管频率跟不上,打个比方,当电压导通时,它导通,该切止时,它还在导通,当再次导通时,它才切止,这时导通时,他却是切止的,所以要烧了。
   还有,就是肖特基也有好多种类型,不能通用哟。要查参数的。比如最高重复反向峰值,最大正向整流电流,峰值正向浪涌电流,典型内阻等等,好几项的。功率等。小功率带用大功率肯定也不行,也同样要烧!自己要查资料的!

楼主好专业,我都还分不清呢。

网友:
开关不平用刀片削掉一点呀

网友(点评):
没想到啊,正因为这,按键面板都没上啊,上了艾敬了根本就按不动了。好,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学的还不行啊!一直也为是普通二极管!整流用的!

网友:
x同意楼上的说话 我一直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高手呀。屏电路比电源好修     真是高手呀

网友(点评):
其实我说的是电源电路比屏电路,视放电路要好修些,后两者不好修哈!

网友:
好久没修到15的屏了。。。怀念啊。。

网友:
我也试过这两具二极管坏的

网友:
最吸引我的还是楼主的 头像,,太有才额

网友(点评):
其实有比这种电子元件做的摩托车更绝的哈,下次找到了发给大家看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了

网友(点评):
略懂,我也是初学者,无事时问老师自学研究的!

网友:
肖特基好像就是类似两个二极管共N输出的电路(熟称双二极管吗),选择功率大的二极管,是最重要的,其他数值应该作为参考吧?

网友:
肖特基电路好像是双二极管吧?选择二极管固然是功率最重要其他参数也一样的重要!代换原则!

网友:
理论功底比较好,有基础修东西就确实不一样,换别人,估计还要去查其他的地方了,就是没想到会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高手呀!屏电路比电源好修 真是高手的说

网友:
按键不平用烙铁烫烫到一样平 好过用刀切

网友(点评):
学习了,下次试试。

网友:
新手知识就这么多,俺慢慢学习中

网友:
真不错 又补充了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