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1电源灯闪

楼主(2012-06-19):
联想L171通电按开关无反映,等十秒左右,电源指示灯闪,按开关无反映,断开高压,固障依旧,12V 5V供电正常,ON/OFF,电压有跳变

网友:
背光灯有没有亮一下 如亮代换高压板试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该机器修复了没有,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个乐华驱动板!!!驱动板的事!!!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看看

网友:
应该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到论坛下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看样子是驱动板问题,上个驱动板的图让大家看看是不是常坏的类型

网友:
断开高压,ON跳变,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查ON为什么跳变。。。

网友:
换乐华通用驱动板了原板是这样的E:\171.png

网友:
通用高压板改过了吗。你试试呢?

网友:
查看驱动板的3.3和1.8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