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TS用什么播放器才可以顺利播放?

楼主(2012-06-19):
M2TS用什么播放器才可以顺利播放?
本人下载的是高清电影,后缀为.m2ts,用电脑里所下载的播放软件都不能播放完整;要么有的播放不了,要么播放没有声音,要么播放出来画面有毛刺。这个电影咋就这么难呢?

哪位用过的。讲一下用的哪个软件吧。

网友:
什么高清这么大 一般我用暴风影音 解码不错

网友(点评):
蓝光档案,你的这个放不了。放出来没声音。

网友:
我用QQ影音

网友(点评):
这个更OUT了。放不出来。

网友:
powerdvd12

网友(点评):
找来试试。如果不行还得问。

网友(点评):
这个听说播放有毛刺,我先试下先。

网友A:
不是吧?这个你也搞不定?

网友(点评):
搞不定。明天你问下你周边的人看看有几个能搞定。

网友(点评):
兄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十年以前,KM这个软件的确不错。我现在一样有这个软件,但问题是现在不能支持我所要播放的,这个软件已经被我列入黑名单。

网友:
迅雷看看播放器,應該好一點吧!

网友(点评):
用过了。一样不行。

网友:
快播呀 这么强到的工具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你试过了没有,你要用过了再说。好吗。

网友:
下个快播什么的能放

网友(点评):
不是一切都可以。要亲自试过了才能话语权。

网友:
这好像是监控录像文件吧?要专用的解码器吧?

网友:
M2TS 文件 的播放?
1.用 klplayer这个播放器播放 M2TS 文件,klplayer  要要下载相应的解码器安装哦。

2.用暴风影音等带MPEG-4  H264高清解码功能的播放软件可以播放(下载解码)

楼主可以试试吧,也不知道能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这个你也搞不定?

用Kmplayer,现在我是用PotPlayer,一样的东西。
原盘还要看编码格式,有的是MPEG2编码,有的是H264编码,如果无法播放H264的,安装解码器,CoreAVC Video Decoder,有些片子有图像无声音,或有声音无图像,安装下Haali分离器。
你要省事,不想手动,下个完美解码,或终极解码,我就不信你搞不定。

网友:
把它转为MP4格式可以播放

网友:
你的文件发一个给我,最小的,发到我QQ信箱,4287715@qq.com,Kmplayer播不出来我把头剁下来给你当球踢,是你自己不分设置解码器和分离器。我截图给你看!

网友:
我怎么没碰到播放不出来的,当然有些片子需要调整一下音视频解码或分离器,画面才能更接近完美,有些确实无声,调整后音视频正常,有些有拉丝,换个解码器呗!Kmplayer需要后期调校,以前用Kmplayer,现在用PotPlayer,因为在Win7下Kmplayer兼容性有小小的问题。如果你要播放原盘推荐你还是用TMT或者POWERDVD,否则Kmplayer字幕无解。

网友(点评):
POWERDVD 12版解决问题了。先前说的那些什么快播,KM,QQ影音,暴风影音之类的都不能完美解决,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想下载太多插件吧。 多谢大家的帮忙。谢谢了。

网友B:
POWERDVD 12版解决问题了。先前说的那些什么快播,KM,QQ影音,暴风影音之类的都不能完美解决(要么有毛刺,要么无声之类),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想下载太多插件吧。
多谢大家的帮忙。谢谢了。

网友(2014-05-10):
我安装powerdvd12 一直安装失败。说2005无法安装

网友(2017-01-06):
引用 网友B:
POWERDVD 12版解决问题了。先前说的那些什么快播,KM,QQ影音,暴风影音之类的都不能完美解决(要么有毛刺 ...

这个能播放,感觉还是不对,你这个是一个文件,我从别地方拷了一个3T 的资料,里面全是这种蓝光的电影,解压出来也是这种分片断的。 实际是一整部电影,你那播放器放出来的只是片段吧,能整个电影的不间断看完吗?

网友:
看来这里玩蓝光,高清的人还是比较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