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开机报警两声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19):
                         在线等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

网友:
电流是多少

可以 用测试卡看看

网友:
                   停在1.30

网友A:
先刷bios·看看,不行干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看看,不行干北桥

   恩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看看

好了,说声

网友C:
显卡问题,直接加焊显卡吧,我修过同样的机器

就是显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问题,直接加焊显卡吧,我修过同样的机器

  也是e40   报两声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都上1A了 独显考虑显卡  集显考虑北桥

网友:
是一长一短,还是两长 还是两短啊?

网友:
是显卡报警哦

网友:
我今天也收一台这样的本子 开机 两短声报警  应该是亮机了 就是不显示再按下开关滴一声马上就关机了 典型的ibm的关机声音   我也怀疑是显卡的问题 明天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