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L 无3V 5V 输出

楼主(2012-06-19):
今天遇到一台奇怪的电脑,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可以进BIOS,但开机就停在LOGO标志处不动,BIOS程序重写过不行,打算更换南桥看看,可是更换南桥后就不触发了。测量才知道无3V,5V电压输出了。3V 5V的电源管理IC(PS51020)发烫,更换新的也是一样。
在线等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场管全都换过了,找不到什么原因,求助呀

网友:
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一下吗

网友A:
电容有问题。多看点资料吗。

网友:
可能是更换南桥过程中有短路了,检查系统供电IC工作条件:主供电、小信号供电,参考电压输出、开启信号,自举升压、电压和电流反馈

网友:
谢谢,只有慢慢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有问题。多看点资料吗。

谢谢,正在查找中

网友B:
无3V 5V输出? 检查电感是否对地?对地断电感
前级保护隔离末端有没有供电 高管D级是否有电?可以断开高管! 看保隔末端是否正常
本身找系统供电的条件是否满足!VL 有无输出 REF是否有基准电压 场管G是否有方波信号!
后级有没有短路 查下后级开关管是否正常

以上都正常考虑 是否南桥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3V 5V输出? 检查电感是否对地?对地断电感
前级保护隔离末端有没有供电 高管D级是否有电?可以断开高管 ...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了,是IO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了。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