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次被雷击长城电源之维修篇

楼主(2012-06-19):
历史的回顾,上次店里一海尔台机电源被雷击损坏,型号:长城ZTX--200SD电源,5VSB待机7叫芯片被雷击毁,场面惨不忍赌,有图为证,上图:

这是上次拍的,在给位老师的大力帮助下,得知此7脚芯片型号:NCP1014AP06,也可用TNY266/268代换,后来我根据型号查了相关资料,直接在网上发了10个,因用的多,原因大家都晓得的。三天到家。在拆了坏芯片后,我测量了芯片各脚没短路,电源220V输入也是正常的。后级推动变压器也无短路,光耦也没短路,各外围测试正常,换上芯片。接电源插头通电测试,结果,量推动变压器上无电压,紫色线无5V,百思不得其解,后量芯片无供电,再往上看,供电铜皮已被打断,直接飞线,测试正常,试机2小时,正常。上几张图:

补充内容 (2012-6-20 08:59):
谢谢各位捧场哈,以后我还会继续出贴的!

同意楼主: 3.1 反对楼主: 0.0
gdx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同意樓主
图文并茂,真的不错

网友:
最喜欢像这样的文章了,图文并茂,太棒了

网友:
以后我还会继续,希望多关注,互相多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
好嘛!电源不会修哦!学习了。

网友(点评):
我学维修时,第一个学修的就是ATX电源,我现在知道老师为什么要叫我第一个先学ATX啦!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点评):
修电源要注意安全,但电源部分有不少电路基础知识。

网友(点评):
的确,高压部分是很危险的,但要修好也不得已而为之了!

网友:
我都想把自己的电源修修。但不怎么会呢。

网友(点评):
如果你会看电路图,我可以发个ATX电源图纸,看着修,就好修多了哈。或者在网上百度图片ATX电源图纸,也就出来一大堆,下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点评):
在论坛里找,许多经验和教程了。

网友:
思路清晰,照片也清晰,值得一赞。

网友:
电源我们这都不怎么修的 不知道你的 主板 被雷劈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闲来无事修修,长城电源还可以,像那些扎牌垃圾电源一般是不修的哈。

网友:
图片清晰,解释清楚,支持楼主的原创作品。

网友(点评):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把维修心得最真实的分享给大家的!写的不好,多包涵!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源象这个的。一看炸得不成样子。型号都没有了,就放弃了。原来一换这个芯片就行了。

网友(点评):
的确差不多是这样哈,再换芯片后,要查220V前级电路无损坏,后级无短路的情况下可加电测试,一般是可以修复的,其实一般电子产品,坏的基本上是电源部分哈!

网友:
这个雷打得就蛮历害

网友(点评):
不错,芯片已面目全非,完全分辨不出是什么型号了。在同行的帮助下才得知型号,发回芯片后,才得以维修哈,如果不是各位老师大力相助,这长城电源也将下岗了哈!所以要感谢各位!

网友:
图文并茂真好

网友:
楼主:我老长时间没有修电源了,哎,电源贵的时候 ,长城,航嘉,台达的电源还修来着,现在  哎,

网友(点评):
说实在的,我是初学者,闲来无事练手的,不是真正的维修,其实修这个根本收不起来价的,一般没过保就售后,过保就直接换新。只是学习维修练手的!

网友:
被雷劈的有时有隐形毛病,时有时无,最不好查了!!

网友(点评):
是啊!所以修时就要仔细查它的外围电路了,必须的哈!

网友:
我有一个电源也是长城型号为2800  也是发现同一个芯片烧了,一直不知道芯片的型号,我想用NCP1014AP06也是可以吗

网友(点评):
如果也是7脚的,就应该可以哈,长城一般都是采用这种芯片产生5VSB待机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资料。

网友:
学习了,提高自己修电源的水平

网友:
长城电源这个7脚的管理芯片很爱坏,换了就好

网友:
正在学着修电源!好贴!

网友:
修电源有点危险,我上次修看保险丝坏了,直接换上,结果电源爆炸了,吓死我了

网友:
我有个3个电源航嘉的,待机芯片是dm311,现在换了芯片是空载一切正常还可以短接绿线各路电压都正常,pg也正常,但是上机待机电压就是1点几v到2v跳动。可以说是带不起负载。大家有时间帮我看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2178-1-1.html

网友:
有图有说明太好了

网友:
厉害啊 我接到一个400W的 希望修好

网友:
电源电路是一切的基础呀,要学牢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