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61

楼主(2012-06-19):
3v5v都有 ACIN LID-EC C/D#为低都是对的 不触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貌似是保护了 但是就算是 保护了 也不可能有3V5V吧 惠普的适配器我也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有3V 5V只能说明待机基本正常,不能触发检查触发电路,包括开关脚电压,EC工作条件及EC芯片本身、BIOS芯片等

网友:
短路有很多了,前级短路也有后级短路

网友:
是南桥虚焊了   我这边有专业的师傅 打BG成功率超高  但是没想到 这个板子 还是打了两次没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