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苹果维修

楼主(2012-06-19):
苹果4手机进水机维修一例

接修客户一台进水4代,主板已经被下面维修部修理过,现在的故障是开机进入DFU模式,刷机报错-1.
首先加电检测,电流正常,主板腐蚀比较严重,特别是显示屏接口部分。但机器真正地维修点在通信部分,也不知道前面的师傅是怎么维修的。先把主板处理干净,联机写软件,继续-1报错,呵呵,看来需要去除基带部分再刷机了。因为客户也不知道是什么版本机器,先去读取基带信息,发现无法读出,三无啊。。。。。。。。。。
不管了,先去除基带供电,再次刷入软件(记得刷入无基带版本啊),机器正常刷入,激活界面出来。恢复基带部分供电,开机点击感叹号,无数字,可怜的三无。。。。。。。。。。
测量基带CPU的供电,C50处没有1.2V,查L2单向有供电,更换L2,测量电压正常,开机试机,机器可以读出串号,激活开机,拨打112正常,但激活中缺少WIFI询问步骤,明显WIFI没有,呵呵,不用多说,去掉WIFI屏蔽罩,轻轻刮开涂层,连接供电线,WIFI正常。
继续试机,摄像头不能工作,查找C171  C193电压正常,查C197  FL5无电压,借1.8V供电解决。
苹果机器进水,绝大部分还是供电问题,很多已经成了通病,比如不充电,不送话等。
简单的维修步骤,如果有对苹果有比较深入了解的,欢迎指正。

网友:
上传部分图片。补充内容。

三无机器测试点。

网友:
以上是修复后的主板图片,第一次做这样的内容,有待完善。

网友:
哥 我有台进水半个月才拿过来的。还有戏不?吹干接电脑没有发现硬件。也不开机。闪光灯在亮

网友:
闪光灯一直亮是机器有短路,不过估计现在不亮了,哈哈,都半月了。
一般机器都是可以修复的,半月如果是进的脏水就不要修了,干净水可以和我联系,修修看吧。

网友(2016-01-17):
谁还修这个啊

网友:
修这个还不够费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