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联想x100e笔记本,电压一直跳变

楼主(2012-06-19):
那到手,上电,电压跳0.236然后断电继续跳,一直跳,广达主板,我想是缺电压,就是量,当量到1.8v内存供电发现一直跳,我就开始修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其实是ec没有收到hwpg断电,神奇就在这里我用万用表,量所有二极管负极,还是跳变,当用表笔量二极管正极,马上就不跳变了,为何这样,hwpg是去ec的。。。。大家来讨论一下,每次都会灵,次次灵

网友:
你看按时序那个电压没出来就修那个 不管他跳不跳

秀笔记本最好是根据时序来要快很多

网友:
同意樓主

网友:
把二极管依次断开,看断到哪一个不跳就是那一路有问题了

网友:
是1.5V内存供电那个二极管,虚焊!你用用表笔测量的时候!压到脚了相当于焊上去!!加焊下那个二极管

网友:
上次碰到这个问题,换了EC没解决,叫客户换主板不修了

网友:
修过 X100E 散热铜管的飘过。, 我同意楼上有个说脚你依次断开, 你截得图太小了。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本来每天看主板,眼睛就花,现在就碰到这个小图的帖子,楼主 下次考虐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