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不能保存用户名和密码

楼主(2012-06-19):
最近换了一块富士康的主板装了几个系统都一样,就是进入论坛的时候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点击登陆,登陆成功后用户名和密码栏又会马上变成空白,再次输入还是一样,换了几个浏览器都一样现象,可以上QQ,浏览网页,也已经全面杀毒

网友:
和主板有关系吗?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原来的主板装各种系统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主板试一下啊

网友:
好像主板没有这个功能吧,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个人觉得和主板没关系,换系统试试吧

网友:
好像是系统问题和主板没有关系。

网友:
这那和主板有关系 还是你的系统或论坛本身的问题

网友:
好像谷歌也上不了,但是我家里面的也是联通,用谷歌没问题

网友:
同意,与主板没关系

网友:
你吧你用户名和密码再另外电脑上面先QQ绑定好啦,再这边用QQ登入看看 还会这样不,如果可以啦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不关主板的问题,楼主你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哎,同一张系统光盘,同是联通网络,以前用的这张光盘从来没出过这样问题

网友:
主板BIOS恢复一下
换个纯净点的系统
换个硬盘
换个网络运营商
IP地址设置一下
再不行的话就可能真的是主板了

网友(点评):
这不是都换完了吗

网友:
用下这个软件

新建 好压 ZIP 压缩文件.zip

网友:
我跟别人共用的路由,不知道用户名和密码的,平时也不用输用户名和密码的

网友:
现在换了一台电脑又可以保存用户名和密码 了,同样用这条网线,证明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但是这个问题应该有人遇到过的

网友:
嗯,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