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宏基A510死机?

楼主(2012-06-19):
宏基A501 开机 进到解锁 那个桌面就动不了 怎么搞 没有接触过平板电脑
桌面

网友:
先排除软件引起的故障啊,刷个固件试试,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2012-08-23):
拆PAD,还没有拆过

网友(2013-09-17):
一般三种结果,一是电不足,就开不了,二是软件太多,跑不动,三是固件有问题